新手求教,屏幕修改PLC200中的定时器时间问题。

楼主(2015-02-04):
新手,没怎么接触过西门子。。不知道屏幕中要设置定时器的时间。PLC里改怎么做。这个地址怎么给。忘高手指点下。。在线急。。。。。

网友A:
一般来说,设定定时器,分三步。

1、你要选择定时器的单位,100ms还是10ms还是1ms,S7-200一般来说,常用的定时器有256个(T0~T255)有记忆的1ms的T0,T64;有记忆的10ms有T1~T4,T65~T68,有记忆的100ms有T5~T31,T69~T95等等。

2、选择梯形图语句,常用的按F9放置,有TON,TOF。

3、设定参数输入数值,乘以对应的定时器单位就是定时器的定时时间了。

说的比较简单,具体可以看S7-200的编程手册。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有s7-200或300的应用手册,里面有定时器的时间设定,在百度文库里也有

网友C:
现在PLC中建立如上图程序

然后在WINCC FLEXIBLE中建立一个IO域,在属性-常规-过程变量中新建一个与PLC链接的变量1内容为MW0,其他如图所示

然后在属性-事件-激活中选择函数SETVALUE,变量选择刚才创建的变量1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设定定时器,分三步。1、你要选择定时器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