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放心用FPX

楼主(2015-02-04):
尽管可以设置禁止上传程序,松下PLC的FP-X系列是不是很易解密?网上搜索了一下,很多有解密FP-X的,大家认为FP-X可否放心用而不被解密??

网友A:
自己搞几个<此处内容被屏蔽>的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B:
设备,人家高手不需要你的程序,一般的大多数不会解,自己考量!

其实所有的品牌没有无解的,哪怕是OTP加密(就是以前的单片机烧断程序读写脚,还是有人把芯片拆了重新读取,问题是你的程序有没有这个价值)

网友C:
PLC程序用FPWIN PRO写, 即使<此处内容被屏蔽>后上传上来也是变成了STL(语句表)的天书。

锁机程序写在HMI里,用HMI的脚本改变PLC的内部变量。

网友D:
没有解不了的密,把自己的程序做好就行了

网友E:
三楼说的没错,FPWIN PRO7支持FP全部型号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