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C不能驱动直流电机

楼主(2015-02-04):
使用欧陆512C驱动直流电机,可是上电后电机无动作,检查发现没有励磁,电枢没问题,可以随电位器变化,也翻了512c的说明书,可是没找到励磁这部分。

请教各位高人,该怎么办?

网友A:
励磁电源没有接通,由交流供电提供

网友B:
端子有励磁电源输出么?检查下励磁参数设置吧

网友A:
参考一下,查看参数设置。

网友C:
   是不是你的 励磁电源没有接通,这个是单独的电源控制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