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大有可为

楼主(2015-02-04):
西门子于2012年7月推出了高性价比的小型PLC S7-200 SMART,它是国内广泛使用的S7-200的更新换代产品。2013年10月发布了S7-200 SMART V2.0版的硬件和软件。

S7-200 SMART PLC、SMART LINE(smart700IE/1000IE)触摸屏、V20变频器和V80/V60伺服系统完美整合,无缝集成,为OEM(原始设备制造商)客户带来高性价比的小型自动化解决方案。
1.增加了大点数的CPU,CPU有20、30、40、60点的,I/O点数多的CPU的性价比更高,一个模块就可以满足大部分小型自动化设备的要求。
2.价格便宜,CPU分为标准型和经济型,经济型CPU功能略有限制,不能扩展,有继电器输出的CPU CR40/CR60两种。
淘宝网上20点的CPU SR20报价750元左右。40点的CPU CR40的报价与24点的CPU 224的价格差不多。60点的标准型CPU SR60的价格与40点的CPU 226差不多。
3.通信功能强。CPU有一个RS-485口,一个以太网接口。还可以扩展一块485/232信号板。
串口功能和S7-200差不多,支持Modbus RTU、PPI和USS协议和自由端口通信。每个串口最多可连接4块HMI。Modbus主站指令和从站指令读写相同字节数的时间、初始化Modbus RTU的CRC表格的时间不到S7-200的二十分之一。
不用专用的编程电缆,用普通的网线就能下载程序,速度飞快
以太网接口可提供了20多个连接,可连接8块SMART 700 IE触摸屏。使用GET/PUT指令,S7-200 SMART CPU之间、S7-200 SMART和S7-200/300/400/1200 CPU都可以通信,每条GET/PUT指令可传送200多字节。在GET/PUT通信中可作客户机和服务器。同时可以建立8个主动的GET/PUT连接和8个被动的GET/PUT连接。以太网接口的性能和CP 243-1差不多,相当于白送你一个2000多元的CP 243-1。GET/PUT的向导组态简单到了极致。需要组态的数据不到CP 243-1的一半。多个连接生成的子程序只有一个。
4.标准型的CPU有4路200kHz的高速输入,S7-200仅CPU 224XP有两路200kHz的高速计数器,其他 CPU的高速计数器最高输入频率只有30kHz。
S7-200 SMART有3路100kHz的高速脉冲输出,S7-200仅CPU 224XP的2路高速脉冲输出频率为100kHz,其他CPU只有20kHz。
5.位置控制功能强。支持PWM/PTO输出方式以及多种运动控制模式,可以用向导设置运动曲线,相当于集成了3块S7-200的位置控制模块EM 253的功能,EM 253的售价约2000元。
6.标准型CPU内可以安装一块信号板,有4种信号板。
7.使用通用的4~16G的Micro SD卡(手机存储卡)可以传送程序、更新CPU的固件和恢复CPU的出厂设置。存储卡操作完后不用插在CPU上,使用时不用清除存储卡原有的内容。
8.S7-200 SMART继承了S7-200的优点,编程语言、指令系统和监控方法与S7-200兼容。熟悉S7-200的用户几乎不需要任何培训就可以使用S7-200 SMART。
与S7-200相比,S7-200 SMART的堆栈由9层增加到32层,中断程序调用子程序的嵌套层数由1层增加到4层。
9.S7-200 SMART的编程软件自带Modbus RTU指令库和USS协议指令库,S7-200需要用户安装这些库。S7-200 SMART两个RS-485接口都可以作Modbus RTU通信的从站,S7-200 只有一个RS-485接口可以作Modbus RTU的从站。
10.编程软件功能强大,使用方便。可以同时打开和显示多个窗口。变量表、输出窗口、交叉引用表、数据块、符号表、状态图表均可以浮动、隐藏和停靠在程序编辑器或软件界面的四周。S7-200 SMART的帮助增加了搜索功能。
11.编程软件有高速计数器、运动控制、PID、PWM、GET/PUT、文本显示、数据日志的向导。有PID整定控制面板,运动控制面板,和组态SMART驱动器的工具。
12.数据记录用CPU内的8MB EEPROM保存,S7-200 用插入的存储卡保存。

网友A:
西门子的忠实走狗:鉴定完毕!

网友B(2017-07-25):
西门子于2012年7月推出了高性价比的小型PLC S7-200 SMART,它是国内广泛使用的S7-200的更新换代产品。2013年10月发布了S7-200 SMART V2.0版的硬件和软件。

S7-200 SMART PLC、SMART LINE(smart700IE/1000IE)触摸屏、V20变频器和V80/V60伺服系统完美整合,无缝集成,为OEM(原始设备制造商)客户带来高性价比的小型自动化解决方案。
1.增加了大点数的CPU,CPU有20、30、40、60点的,I/O点数多的CPU的性价比更高,一个模块就可以满足大部分小型自动化设备的要求。
2.价格便宜,CPU分为标准型和经济型,经济型CPU功能略有限制,不能扩展,有继电器输出的CPU CR40/CR60两种。
淘宝网上20点的CPU SR20报价750元左右。40点的CPU CR40的报价与24点的CPU 224的价格差不多。60点的标准型CPU SR60的价格与40点的CPU 226差不多。
3.通信功能强。CPU有一个RS-485口,一个以太网接口。还可以扩展一块485/232信号板。
串口功能和S7-200差不多,支持Modbus RTU、PPI和USS协议和自由端口通信。每个串口最多可连接4块HMI。Modbus主站指令和从站指令读写相同字节数的时间、初始化Modbus RTU的CRC表格的时间不到S7-200的二十分之一。
不用专用的编程电缆,用普通的网线就能下载程序,速度飞快
以太网接口可提供了20多个连接,可连接8块SMART 700 IE触摸屏。使用GET/PUT指令,S7-200 SMART CPU之间、S7-200 SMART和S7-200/300/400/1200 CPU都可以通信,每条GET/PUT指令可传送200多字节。在GET/PUT通信中可作客户机和服务器。同时可以建立8个主动的GET/PUT连接和8个被动的GET/PUT连接。以太网接口的性能和CP 243-1差不多,相当于白送你一个2000多元的CP 243-1。GET/PUT的向导组态简单到了极致。需要组态的数据不到CP 243-1的一半。多个连接生成的子程序只有一个。
4.标准型的CPU有4路200kHz的高速输入,S7-200仅CPU 224XP有两路200kHz的高速计数器,其他 CPU的高速计数器最高输入频率只有30kHz。
S7-200 SMART有3路100kHz的高速脉冲输出,S7-200仅CPU 224XP的2路高速脉冲输出频率为100kHz,其他CPU只有20kHz。
5.位置控制功能强。支持PWM/PTO输出方式以及多种运动控制模式,可以用向导设置运动曲线,相当于集成了3块S7-200的位置控制模块EM 253的功能,EM 253的售价约2000元。
6.标准型CPU内可以安装一块信号板,有4种信号板。
7.使用通用的4~16G的Micro SD卡(手机存储卡)可以传送程序、更新CPU的固件和恢复CPU的出厂设置。存储卡操作完后不用插在CPU上,使用时不用清除存储卡原有的内容。
8.S7-200 SMART继承了S7-200的优点,编程语言、指令系统和监控方法与S7-200兼容。熟悉S7-200的用户几乎不需要任何培训就可以使用S7-200 SMART。
与S7-200相比,S7-200 SMART的堆栈由9层增加到32层,中断程序调用子程序的嵌套层数由1层增加到4层。
9.S7-200 SMART的编程软件自带Modbus RTU指令库和USS协议指令库,S7-200需要用户安装这些库。S7-200 SMART两个RS-485接口都可以作Modbus RTU通信的从站,S7-200 只有一个RS-485接口可以作Modbus RTU的从站。
10.编程软件功能强大,使用方便。可以同时打开和显示多个窗口。变量表、输出窗口、交叉引用表、数据块、符号表、状态图表均可以浮动、隐藏和停靠在程序编辑器或软件界面的四周。S7-200 SMART的帮助增加了搜索功能。
11.编程软件有高速计数器、运动控制、PID、PWM、GET/PUT、文本显示、数据日志的向导。有PID整定控制面板,运动控制面板,和组态SMART驱动器的工具。
12.数据记录用CPU内的8MB EEPROM保存,S7-200 用插入的存储卡保存。

vd

网友C(2018-05-28):
没啥用啊      啊

网友D:
正在学习中,打开学习学习,下载来看看

网友E(2018-07-31):
楼主东西很好,好东西,分享一下。

网友F(2018-10-20):
引用 网友G:
..............................

网友H:
很好的资料。看看咋样。谢谢

网友I(2019-01-30):
看一看,学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