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电机速度精度??

楼主(2015-02-05):
变频器控制电机传动,速度精度如何提高?? 频率一定的情况下,电机转速是不是有跳动,和转差率什么的有关??  欢迎高手指点!!如何提高运行速度的精度。

网友A:
变频器控制同步电机还是异步电机了,分控制对象滴!

异步电机,转速与频率关系密切,但是同时其转差率与负载关系也是较大滴!也就是负载越大转速相对越低,也就是转差率加大!

如果是同步电机,理论是转速与频率严格同步!如果失步的话会导致系统崩溃!

网友B(2015-03-20):
你就用高性能的矢量变频器加装电机编码器走速度闭环,可以实现稳定速度,具体请加群207569777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