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矿井提升机的方案选择

楼主(2015-02-05):
某竖井提升机的滚筒拖地方式:

    方案一:用双电机拖地的方式,即滚筒两端各一台同步电机,有两台变频器控制其转速,实现变频因素方式,要求两台电机的转速和输出功率都一样,保持两台电机始终同步

    方案二:用单台电机拖动,同样是变频调速

请问两种方案哪种更有优势,从经济效益,维修等综合考虑。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双电机,双变频器控制系统,控制复杂且同步不能完全保证,需要加大电机出力规格(出力不是单电机的1/2,而是应该在60%或者更高),建议选用单电机方案

网友B:
单滚筒时电机功率多大?

网友C:
笼子下行時一旦卡住不走喽,您放绳绳是要OVer的,,,卡上几十秒,扑吃一哈掉下去,,,哈哈哈,,,,,,俄看你不来俺村买个无线井深仪装到笼子上,总有一天要出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滚筒时电机功率多大?

额定4220K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单滚筒时电机功率多大? ...

 双电机时,如果有一套系统故障(比如变频器),另外一套系统能不能降额继续保持运行。如果能,我偏向于用2套系统。

两套系统成本比单套系统能高出多少?如果在30%以内,我觉得就应该重点考虑。

同步出力的问题可以解决,不是难点。

这个系统的难点是,设备投资造价高,应该是比较关键的设备,其可靠性非常重要。如果选用单机系统,一旦变频器出现故障,系统彻底罢工,对生产影响极大。

这么大的工程,建议实地考察变频器供应商实际案例,这样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