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与普传变频器通过RS485实现自由口通讯

楼主(2015-02-05):
前传PI7000系列变频器通过485模块可以实现485通讯,但不能进行MODBUS通讯,现通过自由口通讯实现变频器启停,频率设定等,哪位大虾有相关的实践经验,给小弟发个实例看一下,为谢!

网友A(2018-09-05):
普传变频器没有听过,但是只要具备485通信控制的变频器都可以自由口通信控制的,编程的时候直接调用MODBUS MSG主站的指令库就可以了;建议下载一个耐特的指令库,MODBUS通信更完整,主站从站在不同通信口都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