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B软件宏的编写实现画面弹出与切换

楼主(2015-02-05):
     我想在台达触摸屏上做一个弹出注册的画面,注册画面上再做一个确认按钮,现在想让这个按钮实现注册成功(M55=1)时点确认就能返回主页面,未注册(M55=0)点次按钮无效,下面是我写的按钮运行后宏,请各位高手指教,应该怎样改才能实现此功能。。。

BITON $2.0

IFB {Base_Port}1@M55 == ON THEN GOTO LABEL 1

IFB {Base_Port}1@M55 == OFF THEN GOTO LABEL 2

BITOFF $2.0

LABEL 1

({Base_Port}1@D410) = 1

END

LABEL 2

({Base_Port}1@D410) = 6

END

网友A:
你的控制区设定有设定为D410吗?  宏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这个要放在系统的背景宏或者clock宏里

网友B:
如果这个“确认”按钮的地址是M55,则按下去表示ON;松开后即为OFF。建议将M55作为PLC的内部条件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