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的变频调速哪个更好?

楼主(2015-02-05):
传动上速度要求准确稳定,用什么电机比较好?约7.5kw的电机。有什么方案? 欢迎高手指教!!

网友A:
同步电机好:同步电机理论转差率为零,异步电机转差率根据负载大小有变化

网友B:
需要选用支持同步电机的变频器,并且需要在电机上增加编码器,否则,电机启动时会有振荡。

我觉得还是看你需要达到哪个数量级的速度精度,什么负载,负载环境,异步电机加编码器速度反馈也可以获得非常高的精度水平。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用伺服控制不就简单多了,如果精度要很高的话做双闭环控制。估计要求也不是很高吧,现在很多国产的伺服比变频贵不了多少钱。

网友C:
你的電機扭力要多大 額定轉速是多少 最高轉速是多少

若你要求轉速變化率低 那還是用變頻調速    用同步電機 真是殺雞用牛刀

若是速度要轉速變化率低 以下可供你參考

變頻        波動率最大20%

矢量變頻    ---------3%

同步伺服    ---------0.1%

网友D(2015-03-20):
伺服造价太高,用高性能的矢量变频器走速度闭环精度一样达到高精度速度稳定,具体请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