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7-200对V寄存器批量复位怎么写程序?

楼主(2015-02-05):
我想每次程序运行前,都有一个SM0.1的初始运行,就是把用的V寄存器全部都复位0,之前用三菱的PLC,有一个ZRST语句。问下西门子,这个类似的语句怎么写?请教各位!

网友A:
这个可简单了。断电自然变0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