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 PH计

楼主(2015-02-05):
我附带了接线图,哪位大神帮我解释接线端子的意思。拜谢

网友A:
看图片,你的PH变送器型号可能是CPM223-PR0005,接的是模拟量电极,11 12 13接线端子接的是PH电极的温度传感器信号(PT100三线),PA是PH信号,REF是屏蔽线,31 32是PH值的4-20mA输出线,最右下角的是220V电源线

还有不明白的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