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5-02-05):
各位师傅好,我有一台变频器220V400W的松下牌子的,上电后无显示,偶尔有显示但是显示1分钟左右就无显示了,请问师傅们我这个到死是什么东西坏了?请帮忙,都搞了一天了没找到原因

网友A:
母线电压检测的几个电阻是不是有个开路了

松下变频器小功率修过没有母线电压面板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