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也回复不了呢

楼主(2015-02-05):
我是新用户,为什么我回复时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插入错误: 列名或所提供值的数目与表定义不匹配?

望请教,谢谢

网友A:
论坛在在改版,这几天不稳定,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网友B:
对于此次的论坛故障给大家引起的不便,敬请大家谅解

网友C(2015-07-18):
论坛没有搜索功能的吗?

网友D(2015-11-09):
没遇到 不过现在应该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