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伺服速度给定求助

楼主(2015-02-06):
A2伺服速度给定电压是正负10v,当地只有12v的开关电源,我想知道给定电压最高可以加到多少伏?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还是必须配个10v开关电源

网友A:
你到底想怎么调,电位器?还是什么?如果是模拟量输出调,还用12V干嘛?如果是电位器穿个电阻不就就好了啊,再说A2是自带12V的,不需要开关电源。

网友B:
你用开关电源,电压不可调,那你还不如直接使用内部寄存器速度。如果使用可调电阻的话,那多串个分压电阻。保证可调部分在0-10V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