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绝对值编码器,给我提提意见

楼主(2015-02-06):
最近在做编码器的选型,需要用到单圈绝对值编码器,通讯接口选择SSI或者DP,之前没有用过,不知道哪个品牌的常用一些,谁有用过,给点意见吧,谢谢~

网友A:
发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网友B:
可以回复啦

网友C:
倍加福的有SSI接口的。

网友D:
可以回复了么?我试试

网友E:
上海精浦机电的,SSI,moudbus的都有,单圈,多圈的都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海精浦机电的,SSI,moudbus的都有,单圈,多...

上海精浦的,一拆开那方壳壳,发现里面就是倍加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上海精浦机电的,SSI...

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H:
   我们使用的编码器全是 TR 的,或是SICK,或是 SEW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lin928  上海精浦机电的,SSI...

 你好:

1,上海精浦机电公司的SSI编码器都是全金属无螺丝全密封的圆外壳, 没有 “方壳壳” 的,而且因为是无螺丝一次性密封,不考虑方便拆开,一般你是不太方便拆开看的,需要专用工具。

2,上海精浦机电公司的编码器卖的是国产的价格,而你说的倍加福打的是进口品牌卖的是进口价,要比国产的贵很多,如果里面是像你说的“就是倍加福的“那是要大大亏本的,显然是不可能的。

3,上海精浦机电公司原来是做德国海德汉SSi编码器代理的,因为军工需要而自主国产化,大部分参数都是按照海德汉参数要求去做的,个别参数是针对军工需要,比如零下40度和抗震动等级达到20G(冲击100G),有些参数甚至优于倍加福的SSI编码器,且在军工上使用已有连续使用七年的历史。

当然,国产编码器还需要大家多多支持,还需要有更多的提高,谢谢大家的理解,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有用的信息,而不是被当作广告(因为后面有人说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哪个是羊头哪个是狗肉的?需要澄清一下)。

网友:
德国SICK的编码器不错。性价比也还可以,关键质量有保证。我们用了好多年多了。。海德汉也非常好,但是价格相对高一些。

网友F(2015-03-27):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lin...

以前在厂里上班,用得开度仪很多都是上海精浦的,那编码器就是一个黑方壳,我亲自拆过,拆开后里面就是一个倍加福的编码器,那黑壳壳就是给编码器加了一层防护壳壳。湖南怀化中方牌楼大坝上,一排的启闭机上的编码器全是黑壳壳,云南大理漾濞彝族自治县雪山里面几台也全是我装的黑壳壳。还有广西的电站,水坝,浙江的。。。。到处都有我装的黑壳壳

网友J:
霍伯纳,来找我,德国品质,不多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dark19881001   引用 明...

你好:

上图是上海精浦的SSi绝对值编码器,你请注意看以下几点:

1,是圆形的外壳,不是方形的;

2,上海精浦机电的绝对值多圈(机械齿轮箱式)SSI编码器外壳长度是39毫米长度,而倍加福的同类产品的外壳长度是50毫米(左右),请你告诉我们有什么技术如何将一个50毫米长度的物件塞进一个39毫米长度的外壳内?

3,上海精浦机电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外壳上都是注明Made in China,及专利号的,是有自主专利的并获得2009年上海市高新技术转化项目认证的(上海市科委)的产品,提供2年的品质保证;而倍加福的同类SSI编码器目前中国市场上在销售的外壳上标准的是“波兰制造”,提供多少时间品质保证你可以去问问他们的销售,有没有2年?

4,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的绝对值多圈SSI编码器,已在市场上7年,有成千上万个市场成功在用,绝大部分出厂的客户在用的编码器都使用至今,仍然“健在”。并在2011年就已通过上海市科委组织的对于该产品的品质、市场使用等多项考核验收。在市场上的大量应用,包括出口设备,包括在火炮模拟训练每年打真炮校准连续使用6年继续在用,包括小区高层电梯井道平层连续使用4年继续在用,,,等等大量的实际客户可以佐证。我们愿意将产品交由第三方验证,与与任何进口品牌的同类绝对值多圈SSI编码器做全方位的功能及品质的比较打擂,包括零下40度,振动20G冲击100G,外壳全金属无螺丝一次性压封,抗电涌冲击的EMC电气,SSI信号远传200米等等的各种比较。包括我们自带的智能化识别技术,SSI的24位时钟(1212)和25位时钟(1213)和26位时钟的自动识别技术。顺带说一句,上面有人说我们是把某个进口品牌编码器塞进去的那个品牌编码器,那个品牌他们是否拿得出上述参数指标和技术功能?

5,我们不太明白你所讲的故事从何而来,目前市场上确实有不少不道德的奸商在假冒我们的名义在卖假冒牌产品,我不知道你讲的是否是这种情况?也希望你能提供图片或者证据。

谢谢大家对于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及绝对值SSI编码器的关注!

网友I:
关于上海精浦的SSI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因上面论坛是那个有对于上海精浦名誉有不公平的评论,上海精浦的SSI绝对值编码器愿意交由第三方,与中国市场上的任何品牌进口SSI编码器做第三方盲试,撕掉标签,不看进口、国产不看品牌的盲试,包括外壳防护等级,温度零下40度到80度,振动20G冲击100G,SSI信号远传200米的信号质量,包括1212和1213的自动智能化识别技术,包括仅仅39毫米长度仍然能包含全行程齿轮箱在内的结构设计,等等一些列的真正技术上的比较,欢迎进口品牌的同类产品参与,我们提供各种条件。

有没有那个进口品牌愿意参加?我们愿意提供奖励!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明亮天空  回复内容:对: lin92...

看了论坛的置顶区才发现这位原来就是论坛的管理者啊,失敬失敬!按前面这位的描述,应该是“挂着  国产品牌精浦”的牌子,里面其实  卖的是“进口品牌的某某某”的货了。我们也很困惑了,版主能否给我们讲解一下这里什么是“羊肉”,什么是“狗肉”好吗?

网友K(2015-05-06):
我家有DP的,绝对值单圈,磁电的,wachendor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