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停机时有声音,发热什么原因

楼主(2015-02-06):
步进电机停车时有声音,有响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低频振动,建议增加细分

网友A:
另外停机的时候脉冲频率应该是逐渐降低的。

楼主:
我5.8A的步进电机,空载电流达到5A左右,正常吗?  还有加减速设置多大合适??高手指教!

网友A:
加减速是根据你的需求来的,一般步进电机都能查到启动频率,然后逐渐加大就行了,减速时正好相反。

网友B:
发热的部分,可以调整静止电流拨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的部分,可以调整静止电流拨码开关

三相混合式驱动器没有这个薄码开关。。

网友C:
  要先查是机械产生还是磁场产生 ?

网友D:
步进电机停车时有声音,有响动是什么原因??

是停车的过程有声音,还是停车以后有声音?后者是驱动器品质问题,如果不停在细分位置上可能会好一点。前者可能是机械或控制问题(减速曲线不好)。

我5.8A的步进电机,空载电流达到5A左右,正常吗?

对于常见的步进驱动器,开环控制,电流大小与有没有负载无关。

网友E:
驱动器问题可能性大,差拍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