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 IRC5程序

楼主(2015-02-06):
请问ABB IRC5编程中的任务与程序,模块,例行程序之间是什么关系?请熟悉的人详细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模块就是由程序组成的,加载模块就能加载模块中所有程序

网友B(2015-03-12):
引用 网友A:
模块就是由程序组成的,加载模块就能加载模块中所有程序

 例行程序就是将我们需要编的程序进行分类细化 但是只能有一个main  例如建初始化例行程序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