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空载电流的大小问题

楼主(2015-02-06):
额定5.8A的步进电机,空载运行电流竟然有5A左右,正不正常??

网友A:
我个人归纳来讲吧,电机空载电流大的话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查:
 定子绕组的相电流是否过高;

 电机的气隙是否过大:绕组内部接线有无错误;定子绕组线径是否过小;定子与转子的铁芯是否齐整;修理定子绕组时匝数是否足够或内部极性是否接错; 绕组内部有无短路,断路或接地故障等。

网友B:
我怎么觉得是正常的呢,输出电流不是由控制器决定了吗?不过这个问题还真没注意过,建议楼主再测几台的。

网友C:
恒流驱动方式的驱动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