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山机电设备常见故障分析及其处理

楼主(2015-02-06):
 煤矿机电设备是矿上工作的重要工具,是矿山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快速高效地完成煤矿机电设备的故障维修是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的重要工作。本文以空气压缩机和移动变电站为例,概述了煤矿机电设备常见故障分析及处理技术,以期能为煤矿机电设备故障排除工作提供参考。
  煤矿机电设备是组成矿山企业的重要部分。随着煤炭工业的迅速发展,煤矿建设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煤矿机电设备的台数、种类等也在与日俱增。由于煤矿机电设备的工作环境极为的恶劣,因此,其故障率也就非常高。快速高质地完成煤矿机电设备的故障维修是煤矿企业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使其在高效、安全的状态下工作,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
  煤矿机电设备品种繁多,包括电牵引采煤机、液压支架、刮板输送机、刮板转载机、轮式破碎机、掘进机、空气压缩机、泵、矿用通风机等煤矿机械设备与隔爆型移动变电站、隔爆型真空馈电开关、真空磁力启动器等煤矿电器设备。虽然它们种类多样,但是它们的故障发生与维修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共同点。因此,限于篇幅,本文以空气压缩机和移动变电站为例,对煤矿机电设备常见故障分析及处理进行了介绍。

  1 空气压缩机常见故障及其处理

  空气压缩机又称空压机,用于生产压缩空气。其运转过程中常见的故障及排除方法有以下几种。
  (1)排气量未能达到设计要求。
  这是由气阀泄露、填料漏气、第一级气缸实际结构的最小余隙容积大于设计余隙容积、第一级气缸余隙容积过大等原因造成的。通常的排除方法为检查气阀和填料的密封情况采取相应措施、调整气缸余隙。
  (2)功率消耗超过了设计的规定值。
  引起该故障的原因包括吸气压力过低、气阀阻力太大、压缩机之间内泄露等。常见的排除方法为查看冷却器和管道的阻力是否太小,气阀通道面积是否够大、弹簧力是否得当,各级气体排出温度是否增大、吸气和排气压力是否正常,对诊断出的不合理的参数采取对应措施。
  (3)级间压力低于正常压力。
  产生该故障的原因有三个:其一,后一级吸入前或前一级排出后机外泄露;其二,前一级的排、吸气阀不良引起前一级活塞环泄露太大及排气不足;其三,吸入管道阻抗太大。对应地,排除方法也有三个:检查泄露处,将之消除;检查活塞环、气阀,更换损坏件;检查管道使之畅通。
  (4)排气温度超过了正常温度。
  该故障通常是由冷却器或气缸冷却效果不良、吸入温度超过规定值及排气阀泄露等引起的。因此,通过增加冷却器水量、移开吸入口附近的高温机器、更换受损气阀即可排除故障。
  (5)运动部件发出异常声音。
  这是最常见的故障,其原因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联轴器与曲轴配合松动;二是各轴承座与轴瓦有间隙,配合不良;三是十字头滑道、连杆大、小头瓦、主轴承等间隙过大;四是十字头螺母、轴承盖螺栓、连杆螺栓断裂或松动。对应的排除方法分别为调整联轴器与曲轴配合,刮研轴瓦瓦背,调整相关部件之间的间隙,更换或紧固受损部件。
  (6)气缸内发出异常声音。引起该故障的原因有多种,包括填料破损、活塞螺母或活塞杆螺母松动、汽缸套断裂或松动、异物掉入气缸内、气体含水多或润滑油太多引起的水击现象、气阀有故障、气缸余隙容积太小等。常见的排除措施有更换填料、紧固螺母、更换汽缸套、清除气缸内异物、在气缸下面加排泄阀或适当减少润滑油,调高水、油分离器效果、适当加大气缸余隙容积等等。
  (7)气缸发热。通常情况下,该故障是由脏物进入气缸拉毛镜面、气缸润滑油和冷却水中断或太少所致。移除气缸内杂物、增加润滑油或冷却水量即可。
  (8)十字头滑履或轴承发热。导致该故障的原因有润滑油太脏或中断,油压太低及轴承和轴接触不均匀、配合间隙太小等。常见的排除方法为更换润滑油,检查油路与油泵情况提高油压,重新刮研轴瓦、调整轴承和轴的间隙。

  2 移动变电站常见故障及其处理

  移动变电站的故障通常出现在其馈电开关上,尤其是低压馈电开关部分,极易发生电子元件损坏、脱焊、松动、或接触不良等故障。其常见故障的原因及处理方法如下。
  (1)开关HGK合闸后,馈电开关不能合闸,指示灯不亮。其故障产生的原因包括电源变压器BKW有故障、通往电源变压器BKW的导线未接通及RD保险丝烧断三种。相应的处理方法为修复电源变压器、更换通向电源变压器BKW的导线和更换保险丝。
  (2)按下复位按钮,漏电信号指示灯亮,但馈电开关不能合闸。造成该故障的原因有高低压联锁线未接通、高低压联锁按钮KA2接触不良,半导体脱扣器线圈S断线,高压负荷开关操作手柄螺钉未压到位或手柄未放回到原位。对应的处理措施有更换通往高低城市联锁按钮导线、更换KA2按钮或半导体脱扣器线圈、调整手柄上螺钉使之压到位或将操作手柄放回原位。
  (3)按下实验按钮,馈电开关不跳闸造成该故障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检漏继电器本身存在问题;二是实验按钮本身有问题;三是接地电阻未接通;四是辅助接地极未接好。检修或更换检漏继电器或按钮,重新布置辅助接地和接地电阻即可将故障排除。
  (4)运行过程中,馈电开关跳闸后,馈电开关信号灯黄灯亮,漏电状态信号灯绿灯亮。过载调整不当和过载引起馈电开关跳闸是导致该故障的原因,重新调整过载保护、减少负荷即可将故障排除。
  (5)隔离开关HGK合闸后,馈电开关不合闸,漏电状态下信号灯红灯亮。馈电开关本身存在漏电故障、网络绝缘太低是造成该故障的主要原因,因此,排除馈电开关的漏电故障,处理绝缘低劣线路即可排除故障。
  (6)运行过程中跳闸,馈电开关信号灯的红灯亮。一般情况下,该故障是由短路引起的,检查网路的短路点,排除即可。
  (7)运行过程中跳闸,漏电状态信号灯和馈电开关信号灯都是红灯亮,该故障发生于短路和漏电几乎同时发生的情况,检查网路漏电和短路的原因,排除后送电即可。
  (8)调整补偿后,将补偿按钮松开时,馈电开关跳闸。漏电器本身有问题、与继电器工作线圈并联的电容失效是造成该故障的主要原因,检修漏电继电器、更换电容即可。

网友A:
故障诊断很重要,楼主总结得很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故障诊断很重要,楼主总结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