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PC--LINK 通讯设置步骤

楼主(2015-02-06):
    今天写这个帖子有个原因,原因是同一个问题被坑了两次,第一次找到答案之后还在坛里发过帖子说过,时隔近2月再次被坑了,郁闷了一个中午,台达的这个缺点就是坑,也扯淡的很。言归正传吧。

主站程序

从站程序

写好程序后下载到PLC中,此时再下载一次PLC,如果运气好,一切顺利,如果运气不好,问题就来了,我的运气就不太好,点击下载后出现下图情况

一直无法下载。

这时要打开设置-------通讯设置,点击

选择COM口,在通讯站号中输入10,因为本主站站号为10,再点击通信侦测,直到出现下图连接成功,方可下载程序。

希望此贴能帮助大家,让初次接触的人不再被坑。。。。。。

网友A:
跟运气没关系,就是因为你程序运行后更改了站号,而这个站号是停电保持的,所以你用编程软件连接时就连不上了,也要改站号。坑 谈不上,就是觉得有时容易忽略,要是软件做成西门子那样的站号扫描就好了。

网友B:
我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运气没关系,就是因为你程序运行后更改了站号,而这个站...

但两个月中我没设置,却顺利下载

网友C:
按照台达官方资料,使用RS232本体集成的8针圆口下载,使用默认的0地址(广播地址)是不需要设置正确的通讯口地址的。

楼主这种情况我还没有遇到过,不过使用RS485口下载确实如楼主所说需要写入正确的PLC的RS485口站号。

网友D(2015-05-20):
我这里link通讯有点问题,写入从站寄存器不是很正常,写入寄存器后一直保持写入,该怎么办?

网友E(2015-07-06):
如果你运行过程序 你就会发现按照图片上的还是连接不上的

网友(2015-11-08):
引用 网友C:
按照台达官方资料,使用RS232本体集成的8针圆口下载...

网友F:
回复下,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G(2016-01-22):
这个问题,我今后要注意,谢谢楼主。

网友H(2016-03-18):
这个问题,我今后要注意,谢谢楼主

网友I:
楼主弄错了,你 的程序是RS485通讯,而你下载程序是通过RS232下载的,我也碰到你说的情况,但是联系厂家了,用万能通讯站号0就好了~!

网友J(2016-06-16):
非常感谢,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K:
这个程序还是有问题的

楼主还要该机

网友K:
你从站要不要把m1350 1351置位呢

网友L(2016-08-30):
站号这个很严肃,默认是1,用下载线232的ASCII,一直找不到,结果换成0就好了,用RTU是找不到的,0和1都找不到,13楼帮了大忙。

网友:
非常详细,楼主人老好了 ,谢谢。

网友M(2016-10-09):
我也是在MODBUS RTU上面渠道问题了,希望楼主早早解决。

网友N(2016-11-27):
引用 网友A:
跟运气没关系,就是因为你程序运行后更改了站号,而这个站号是停电保持的,所以你用编程软件连接时就连不上了,也要改站号。坑 谈不上,就是觉得有时容易忽略,要是软件做成西门子那样的站号扫描就好了。

朋友,如果因地址改变,软件不能与PLC通信了,请把软件的地址改为0地址,通信后把D1120改为1试试吧。0是广播地址。仅用于台达小型PLC   邮箱377533785@QQ.Com

网友N:
引用 网友A:
跟运气没关系,就是因为你程序运行后更改了站号,而这个站号是停电保持的,所以你用编程软件连接时就连不上了,也要改站号。坑 谈不上,就是觉得有时容易忽略,要是软件做成西门子那样的站号扫描就好了。

朋友,如果因地址改变,软件不能与PLC通信了,请把软件的地址改为0地址,通信后把D1120改为1试试吧。0是广播地址。仅用于台达小型PLC   邮箱377533785@QQ.Com,更正为D1121

网友O(2017-03-07):
请问下,为什么从机无法自动连接。能看到485指示灯在微弱闪烁。但就是没连上,必须手动用PC-LINK连。从站也需要把M1350,M1351置位吗

网友P:
 按照台达官方资料,使用RS232本体集成的8针圆口下载...

网友Q(2018-04-24):
回复内容: 对:ice_ghost站号这个很严肃,默认是1,用下载线232的ASCII,...内容的回复! 我的为什么是默认是0,用下载线232的ASCII,换成1就好了

网友R:
xie xie fen xiang

网友S(2018-05-29):
引用 网友T:
楼主好人,谢谢分享,谢谢 分享.

网友U(2018-09-26):
我按你的方法做了没通讯成功

网友V:
新手来看看,哈哈,好东西大家来分享

网友W(2019-05-04):
谢谢分享 正在学习 万分感谢

网友X(2020-11-26):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是要自己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