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接法对吗?为何我的步进就是不转

楼主(2015-02-07):
步进和驱动器接线对的,就是转不了啊

网友A:
第一,通常的步进电机控制器是不支持24V的,需要加电阻,请确认。

第二,编程的时候脉冲信号要逐渐加大,否则可能因为惯量过大容易启动不了请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通常的步进电机控制器是不支持24V的,需要加电阻...

卖电机的跟我说这个控制器可以支持24V的

网友B:
使能不用接嘛.......

网友C:
一般脉冲输出口是固定的,楼主查下手册

网友D:
监控下plc发出脉冲了吗

网友E:
pul+,dir+接5v+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第一,通常的步进电机控...

卖电机的说的是驱动器的电源支持24V,而不是脉冲口的电压。

网友G:
步进电机驱动器好象没接电源吧,难道不需要电源?

网友G:
应该是驱动器电源支持DC24V吧,脉冲需要DC5V或24V加电阻啊

网友H:
脉冲发送口有没有设置成脉冲口 Y0 Y1 Y2 Y3

网友I:
驱动器本身也需要电源啊,你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