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编码器计数

楼主(2015-02-07):
做了一个控制箱,碰到干扰问题,变频器导致编码器计数不准,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跟共用线的接法有关系;电缆选择有关系。公用点接线不要产生寄生回路,编码器电缆要用对线。

楼主:
已经解决,变频器接地,编码器另外接地,往地下打了一根三米长的铁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