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smart200系列两轴和三轴联动程序

楼主(2015-02-07):
如题,第一位给出正确程序的大神奖励20积分,小弟新人,这是全部家当

最近又增加了一些积分增加到30

网友A:
联动,怎么联动法?

是按照比例联动的话就需要插补,西门子smart200系列没有插补功能!

如果只是一起运行的话那就很简单!

插补最好用运动控制器,如果需要低成本的话用国产信捷的吧

网友A:
西门子低端产品完全就是垃圾的代名词,建议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动,怎么联动法?是按照比例联动的话就需要插补,西门子...

 类似雕刻机的那种动作

网友B:
请问需要如何联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需要如何联动呢?

 编个简单的XY轴走椭圆轨迹,同时Z轴上下动作就行

网友C:
如果你让200做出这样的动作而且成功了。那你叫3楼的颜脸何存。

理论形式的插补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本身没有这样的指令。采取人工编程的方式,运行相当慢。假如用异步运行逼近插补的方法做,允许的话,还是可以的。

modbus115200波特率的通讯,应该可以在0.1秒内发送三轴定位信息给到三个伺服。这意味着在0.1秒的精度下做同步。也就是说每0.1秒可以到达指定位置,每0.1秒同步一次。定位数据可以用算术方式列出表格,然后在运动的时候随时查表做插值运算,得到的结果送到伺服。

网友D:
楼主慷慨 希望早日解决

楼主(2015-04-22):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让200做出这样的动作而且成功了。那你叫3楼的颜...

 感谢芳季的解答,还是很有建设性的,最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类似的程序所以就此结贴。

网友E:
轻轻请请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请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去去去

网友F(2015-07-09):
楼主好人啊,能不能发小弟一份,谢谢,197232185@qq.com,

网友G:
楼主真大好人耶,求程序分享,leisurefly@126.com,拜托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大好人耶,求程序分享,网友G@12...

哥们儿,有没有程序啊,麻烦发一份啊,197232185@qq.COM万分感激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大好人耶,求程序分享,网友G@12...

哥们儿,有没有程序啊,麻烦发一份啊,197232185@qq.com万分感激啊

网友F:
哥们儿,有没有程序啊,麻烦发一份啊,197232185@qq.com万分感激啊

网友H(2015-12-16):
楼主,有没程序,求程序一段,shi_sport@foxmail.com,万分感激工

网友I:
学习资料,给大家分 享学习资料,给大家分享

网友J:
楼主求分享啊,我也是新手,,刚在学运动控制  1157201302@qq.com你懂得

网友K(2016-08-17):
楼主慷慨  希望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L(2017-03-07):
我也想知道,按说是不行的

网友M(2018-03-05):
楼主好人,求分享程序。

1246741491@qq.com

正在学习,万分感谢

网友N:
使用PLS指令,并通过设置特殊寄存器可以实现三轴联动功能

网友O(2018-11-07):
正在学习,万分感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E:
轻轻请请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请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去去去

楼主,能否分享一份给小弟。万分感谢。

eriol2008@139.com

网友Q(2018-12-07):
楼主方便发楼主有没有楼主有没有程序啊?发一份啊

网友R(2019-11-23):
从v承认企鹅v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