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7S411与欧姆龙拓展版cif11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5-02-07):
问题如题,CIF11为欧姆龙cp1h系列plc的485拓展板,现在我的人机设置如下图

PLC 串口设置如下

接线是1接cif11的任意+信号,6接任意-信号,背面拨码2,3置ON

感觉设置成这样应该也就可以通讯了,但是提示无法初始化控制区,错误3,无法通讯,请教各位高手正确的方法

网友A:
试一下让PLC先上电,过个几秒之后再给触摸屏上电试试

楼主:
回复内容:试了一下,好像也不行,供应商那边叫我用一个终端电阻试试,也没效果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让PLC先上电,过个几秒之后再给触摸屏上电试试

网友A:
其他的就没啥办法了,没用过他们的扩展,按道理应该是可以的,另外你再确认一下,该模块扩展后是做主站还是从站通讯。

楼主:
回复内容:以前用默认的四线制和PROface的很简单就连上了,两线制的也是第一次用,所以不太明白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就没啥办法了,没用过他们的扩展,按道理应该是可以...

网友B:
用计算机编程连接试下   OMRON PLC有些RS485口不支持HOSTLINK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