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经可以这样计算吗?

楼主(2015-02-07):
10平线50A.如果有一台120kw电机,电流240A,应选120电缆,如果用5根10平电线可以吗?

网友A:
5根10方线不打捆可以但是打捆后就得降容使用,因散热问题所致。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5根在一块怎么连接了

网友B:
建议您还说去搬石头最佳,那个更适合您

网友C:
连接都成问题啊

网友D:
理论上可以这样用,在配柜上不可以的,很难把五根线做到一样的长度,再说外观不好看,绝缘不太好处理啊。

网友E:
不可以这样施工的,干脆直接用50平方的线,电动机星三角启动。

网友F:
5根10平方电线能否通过240A电流,要看敷设方式。如果穿管埋地敷设,只能通过150A。电线载流量跟散热条件有关。

网友G:
我们集团要求比较奇葩,120KW电机没用120电缆是对的起你,最少要95的。

网友H:
引用  的回复内容: 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5根在一块怎么连接了

网友I:
 全国川/渝非标自动化官方QQ千人总群 118552959

     1)专业机械设计(PROE ,CAD,SolidWorks),机加工服务

     2) 电气成套设计( PLC,触摸屏组态编程,CCD视觉)

     3)提供工业自动化周边配件一站式报价采购服务

     4)IE工时分析及生产制程/品管七大手法交流

  只限行业川渝老乡,进群请说明老家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