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设定参数

楼主(2015-02-07):
我想用模拟量控制伺服,不知道如何设定参数,没用过富士的。型号是RYH401F5-VV2的,求助!

网友A:
模拟量只能做速度或者力矩控制,参数设定简单,你是哪个系列的呢

网友B(2015-05-25):
模拟量控制,需要设置的参数不是很多,但是富士的伺服跟日系其他品牌或者国产相比,差别有点大,其他伺服在做模拟量控制的时候,SON信后给了后,只要模拟量过来,电机就会运转,但是富士的不是,需要另外给个运转信号才行,要是你还有问题可以打我电话,13405868989,QQ:390907612

网友C:
富士没有那么复杂,只要设好参数就好办,当然每个伺服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只要仔细点看说明书,就好了,有问题可以咨询 2281523169,他只做富士这个品牌

网友D(2015-06-26):
有玩水切割机床富士伺服的朋友吗,大家交流交流,里面的S字我觉的很实用。

网友E(2018-01-05):
是上学期十大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