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MT506MV触摸屏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5-02-07):
本人没有积分,悬赏不了,对不起!!!求高手解决问题:威纶触摸屏MT506MV里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修改后,编译了却不能下载到触摸屏,即使下载原程序也一样。从版本2.5.2到2.7.4都试过了,

始终显示:校验错误及通信超时。何解?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的程序,看能不能下载。首先排除下载电缆以及驱动没关系!

PS,然后再下载现在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的程序,看能不能下载。首先排除下载电...

我将原来的编译后下载到触摸屏也不行,不知何解,头都大了。

网友B:
再上载一次,看是不是通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上载一次,看是不是通讯问题。

触摸屏里已经没有程序了,怎么上传啊?搞得好头痛。

网友C:
线是否插反    快捷方式上的参数是否与电脑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是否插反    快捷方式上的参数是否与电脑一致

线如果插返了,是没有反应的,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更不会有一些数据在显示传输。我这个是在传输途中出现的情况。至于设置的COM口也一样,COM口不对也是没反应的,只是提示COM口不对,请设置COM口。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之前买的USB232数据线只能上传,却下载不了。重新买了条数据线,之前的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的相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再上载一次,看是不是通讯问题。

网友E(2018-03-26):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再上载一次,看是不是通...

网友F:
我的触摸屏型号是MT6070IQ的,如何下载到U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