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通讯异常或断电停机问题

楼主(2015-02-08):
请教一下各位我须要达到此功能该如何做!还请指点!当触摸屏与PLC通讯过程中如果出现错误或者是触摸屏断电后,我须要PLC输出停止。

网友A:
触摸屏不断的给PLC寄存器数据加1,PLC则去读取这个寄存器,如果两次读取的数据一致,则代表通讯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不断的给PLC寄存器数据加1,PLC则去读取这个寄存器,如果两次读取的数据一致,则代表通讯中断。

谢谢指点!我知道这么做了!非常感谢!

网友B:
我觉得直接读取触摸屏地址的状态会更简单些

网友C:
通讯不是有故障位的么  可以用故障位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