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的日常检查与维护项目

楼主(2015-02-08):
变频器一般的安装环境要求:最低环境温度-5℃,最高环境温度40℃。在夏季高压变频器维护时,应注意变频器安装环境的温度,定期清扫变频器内部灰尘,确保冷却风路的通畅。加强巡检,改善变频器、电机及线路的周边环境。检查接线端子是否紧固,保证各个电气回路的正确可靠连接,防止不必要的停机事故发生。

一、日常巡检需要注意事项

1、认真监视并记录变频室的环境温度,环境温度应在-5℃~40℃之间。移相变压器的温升不能超过130℃;

2、认真监视并记录变频器人机界面上的各显示参数,发现异常应即时反映;

3、夏季是多雨季节,应防止雨水进入变频器内部(例如雨水顺风道出风口进入);

4、夏季温度较高时,应加强变频器安装场地的通风散热。确保周围空气中不含有过量的尘埃,酸、盐、腐蚀性及爆炸性气体;

5、变频器柜门上的过滤网通常每周应清扫一次;如工作环境灰尘较多,清扫间隔还应根据实际情况缩短;

6、变频器正常运行中,一张标准厚度的A4纸应能牢固的吸附在柜门进风口过滤网上;

7、变频室的通风、照明必须良好,通风散热设备(空调、通风扇等)能够正常运转;

8、变频室必须保持干净整洁,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随时清扫。

二、变频器停机后需要维护的项目

1、检查变频器内部电缆间的连接应正确、可靠

2、检查变频室的通风、照明设备,确保通风设备能够正常运转。

3、用带塑料吸嘴的吸尘器彻底清洁变频器柜内外,保证设备周围无过量的尘埃。

4、检查变频器柜内所有接地应可靠,接地点无生锈

5、变频器长时间停机后恢复运行,应测量变频器(包括移相变压器、旁通柜主回路)绝缘,应当使用2500V兆欧表。测试绝缘合格后,才能启动变频器

6、每隔半年(内)应再紧固一次变频器内部电缆的各连接螺母

7、每次维护变频器后,要认真检查有无遗漏的螺丝及导线等,防止小金属物品造成变频器短路事故。特别是对电气回路进行较大改动后,确保电气连接线的连接正确、可靠,防止‘反送电’事故的发生。

8、检查所有电气连接的紧固性,查看各个回路是否有异常的放电痕迹,是否有怪味、变色,裂纹、破损等现象。

网友A:
学习,中高压变频器知识!

网友B(2015-07-10):
佛朗克变频器厂家FRHV5000系列高压变频器价格

FRHV5000系列变频器由单元变频器构成,以数字控制、方便的运行方法、操作方式、对于输入输出谐波的限制、对于负载的最佳运行方式、各方面的保护措施保证最高的可靠性。
性能特点:
适合电源和电机

由移相多重方式的整流回路构成,减少谐波对于电网的影响,缓解对电网的冲击。

输出为多段最佳波形,能够提供电机所需的功率。

高效率,高功率因数,损失最小,高效节能

以谐波含量,减少电机谐波损失和热损耗,大大提高效率。

输入功率因数高,把损失最小化。

根据负载采用适当的控制,大大节省电能。

安全、可靠

减少内部硬件之间的互相干扰,以对每个元件的严格检验、重要系统的双重结构、智能化的自诊断功能、最有效的保护措施保证安全、可靠。

应用最佳运行特性
可据负载特性选相应的控制方式,实现最佳控制。
V/F控制,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结合速度传感器的高质量矢量控制,瞬时停电重启功能等具有好的运行特性。

简单的设定以及操作

可通过触摸屏设定有关运转的参数。很直观地进行监视和报警处理,进行相应的向导。
以数值和波形的形式显示运行资料(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等),可进行对参数的设定。
多种语言可选择,并可以通过柜体上面按钮来进行操作,简单方便。

安装,维修简单方便
可适用于各种应用场合。
每个单元为标准规格,结构上安装,分离,组装方便,维修简易。每个单元为一个模块,具有良好的互换性,可节省费用。

旁路运行
任意一个单元发生故障时系统不停机,把故障单元从系统中排除。
单元故障时,把故障单元短路,然后继续运行。
具有电机软启动器功能。

PC, PLC结合运行功能
采用MODBUS通讯协议,可实现与上位机、PLC的通讯,进行监控,运行。
可通过0~5V/4~20mA工业标准模拟信号与数控系统结合,通过PLC提供运行指令和进行监控。

3KV, 6KV, 10KV电压的各种功率大小的机种
可提供各种额定电压和功率的标准系列和非标准系列产品。
把3300V,6000V,10000V的750kVA–5600kVA的各种系列进行标准化,满足用户的要求。

编辑:唐山佛朗克变频器 佛朗克集团(德国)有限公司授权 唐山佛朗克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业务部:何经理 18233598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