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的一个控制箱,大家猜猜这是用来干嘛的?

楼主(2015-02-08):
完整的那张相片传不上来,都是提示失败,先发帐后回复那张完整的相片

楼主:
传了几次还是上传不了,为啥这张图上传不了,求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了几次还是上传不了,为啥这张图上传不了,求答案~~~...

 是不是太大了   压缩一下试试

网友B:
直接用QQ截图处理一下:保证立马上来

网友C:
看了好多此类控制箱,面板开孔 总是感觉缺少章法

网友D:
感觉有点像电动闸阀控制箱。

网友E:
应该是正反转控制,奇了怪了,咋就没有停止按钮设置呢?难道是有限位控制着?

网友E:
最起码得有个急停按钮吧,感觉是记不太合理。

网友F:
看着有点像折弯机控制电气控制来着,自动的正反转

网友G:
按纽启动,时间继电器停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懂..........

网友J:
不是正反转,正反转就不需要两个热继电器,估计是自动按时间间隔轮流工作的两台设备的电机拖动控制

网友K:
估计是自动按时间间隔轮流工作的两台设备的电机拖动控制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不是正反转,正反转就不需要两个热继电器,估计是自动按时...

看那两个空底座插什么,时间?水位?

楼主这店投资多少大洋?兄弟也想弄一个

网友M:
2接触器

2热继

应该是带2套电机的吧

网友N:
网速问题呗。换网线,立马上传。

网友O:
2台电机?2套启停指示灯?2个启动按钮?怎么停?时间继电器》或行程开关?

网友P:
用来骗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用来骗钱的。。。。。。。

网友Q:
不是正反转,正反转就不需要两个热继电器,估计是自动按时...

楼主(2015-05-25):
是自动按时间间隔轮流工作的两台设备的电机拖动控制,一共两组,每组定时十分钟,后自动停止

网友R: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S(2015-09-10):
就是两个点动,控制两个电机,两个电源指示灯,两个运行灯。

网友T:
急停按钮是不能少的,运行中有故障或其他原因想停车时,柜外无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