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故障处理注意事项

楼主(2015-02-08):
       在测量交变电流的大电流时,为便于二次仪表测量需要转换为比较统一的电流(我国规定电流互感器的二次额定为5A),另外线路上的电压都比较高如直接测量是非常危险的。电流互感器就起到变流和电气隔离作用,电流互感器就是升压(降流)变压器. 它是电力系统中测量仪表、继电保护等二次设备获取电气一次回路电流信息的传感器,电流互感器将高电流按比例转换成低电流,电流互感器一次侧接在一次系统,二次侧接测量仪表、继电保护等。
       对于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发生故障时,相应处理注意事项如下所示:
      1、 电压互感器故障处理注意事项:
       如果电压互感器内部有异响并产生烟雾,漏油等比较严重的现象,而一侧高压熔丝并没有立即熔断,这时应避免隔离开关切断故障电压互感器,因为此时电压互感器中的电流可能比较大,以防拉开隔离开关时产生喷弧。应该想办法断开有关电源的断路器,然后在无电状态下在拉开电压互感器的隔离开关,特别是在电压互感器发生着火时,应先切断电源,然后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或者干式灭火器灭火。
      2、电流互感器发生故障时,应该处理注意如下几个事项:
      (1)电流互感器在运行中二次侧不得开路,一旦二次侧开路,,由于铁损过大,温过高而烧毁,或使 副绕组电压升高而将绝缘击穿,发生高压触电的危险。所以在换接仪表时如调换电流表、有功表、无功表 等应先将电流回路短接后再进行计量仪表调换。当表计调好后,先将其接入二次回路再拆除短接线并检查表计是否正常。如果在拆除短接线时发现有火花,此时电流互感器已开路,应立即重新短接,查明计量仪表回路确无开路现象时,方可重新拆除短接线。在进行拆除电流互感器短接工作时,应站在绝缘皮垫上, 另外要考虑停用电流互感器回路的保护装置,待工作完毕后,方可将保护装置投入运行。
  (2)如果电流互感器有嗡嗡声响,应检查内部铁心是否松动,可将铁心螺栓拧紧。
  (3)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的一端,外壳均要可靠接地。
       (4)当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线圈绝缘电阻低于 10~20 兆欧时,必须进行干燥处理,使绝缘恢复后,方可使用。
       当电流互感器发生相关故障时,会直接影响一次系统线路的运行安全,应及时汇报上级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及时切断故障电流互感器电源,将故障电流互感器停用后在进行处理。在二次绕组开路时的处理方法,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处理故障,在按照有关要求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后,才能再次使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在运行中二次侧不得开路,一旦二次侧开路,,由于铁损过大,温过高而烧毁,或使 副绕组电压升高而将绝缘击穿,发生高压触电的危险。

网友B:
PT不能短路,CT不能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