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CL程序问题

楼主(2015-02-08):
求助300PLC用SCL语言怎么编写跑马灯程序,请大神们解答

网友A:
直接使用梯形图编写,然后转变为SCL语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梯形图编写,然后转变为SCL语言。

梯形图能转换为SCL?SCL,STL没分清楚~~~~

ORGANIZATION_BLOCK OB1

VAR_TEMP

    // Reserved

    info : ARRAY[0..19] OF BYTE;

    // Temporary Variables

END_VAR

    // Statement

IF MB0 = 0 THEN

    MB0 := 1;

END_IF;

TON.DB1(IN :=  NOT DB1.Q

          ,PT :=  T#1S

          );

IF DB1.Q THEN

    IF MB0 <> 0 THEN

     MB0:=SHL(IN:=MB0, N:=1);

    ELSE

        MB0 := 1;

    END_IF;

END_IF;

    ;

END_ORGANIZATION_B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梯形图编写,...

谢谢,不过,我在S7_SCL帮助文件里没看到过 SHL 这个指令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梯形图编写,然后转变为SCL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