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01与ACS800-04所用IGBT模块是否一样?

楼主(2015-02-09):
ACS800-01与ACS800-04所用IGBT模块是否一样?   我现在一台ACS800-01-0210-3+D150+P901的模块坏了  但是又看不到型号,想问下-04的机器的模块FS300R12KE3/AGDR-71C能不能用?

网友A:
最好检测一下

  ---------------------------评论来自联轴器厂家

网友B:
ACS800-01-0210-7的IGBT是FS450R17KE3/AGDR-72C SP KIT from S/N 1052000037,楼主提供的04的IGBT模块电流等级低了一档。应该是不能替换

网友C:
01和04只是防护等级不一样,内部硬件完全一样(生产周期造成的硬件差异除外)

网友D:
没有ACS800-01-0210-3+D150+P901型号,应该是ACS800-04-0210-3+D150+P901,内部只有一个IGBT型号是;FS450R12KE3/AGDR-7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