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简单逻辑该怎样理解

楼主(2015-02-09):
如图:使用台达EH3做了一个小程序,期望刚上电开始工作5s内不要执行程序(如上图,使用M250接通跳转到程序末尾END处达到目的),5s定时时间到后执行程序逻辑。5s时间到,M250复位,不再跳转,正常顺序执行程序,M250下降沿出触发给D1121赋值17。

想是这样想的,可是实际并非如此,哪位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导致M250下降沿没有执行?

网友A:
直接使用定时器做。

楼主:
用户手册里面对CJ跳转后M的表现是这样描述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最后一行跳转越过的M250也保持了上电开始置位1,这样延时时间到后M250有复位,下降沿应该执行的啊!

网友B:
条件转移CJ的描述是“执行计时中的10ms,100ms定时器会暂停计时”,不过没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C:
延时一个扫描周期再执行下降沿。

网友D:
今日签个到,明天还来6767

网友E:
顶一楼今日签个到,明天还来6767

网友F:
直接跳转掉了,不会执行下面的命令

网友G(2015-03-20):
1    、你的子程序没有返回?

2、即使跳转完成,返回也不执行M250下降沿,因为M250此时是ON

网友H:
M250的下降沿改为常闭触点就可以了!

或者将CJ跳转指令放到M250下降沿下面一个区段来执行!

网友I(2017-11-01):
赚分数,不容易啊

网友J(2019-01-30):
不管为什么不执行了,楼主写程序的逻辑关系没理清楚,方法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