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转换开关接线图

楼主(2015-02-09):
万能转换开关,就是可以把不同电流的家电用器转换成其能适用的电压和电流下正常工作。下面为您详细介绍一下万能转换开关以及接线图。

万能转换开关主要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工作电压380V及以下、直流压220V及以下,额定电流至160A的电气线路中,.万能转换主要用于各种控制线路的转换、电压表、电流表的换相测量控制、配电装置线路的转换和遥控等。万能转换开关还可以用于直接控制小容量电动机的起动、调速和换向。

万能转换开关接线图

万能转换开关(文字符号SA)的作用:

用于不频繁接通与断开的电路,实现换接电源和负载,是一种多档式、控制多回路的主令电器。

转换开关由转轴、凸轮、触点座、定位机构、螺杠和手柄等组成。当将手柄转动到不同的档位时,转轴带着凸轮随之转动,使一些触头接通,另一些触头断开。它具有寿命长,使用可靠、结构简单等优点,适用于交流50Hz、380V,直流220V及以下的电源引入,5KW以下小容量电动机的直接启动,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及照明控制的电路中,但每小时的转换次数不宜超过15~20次。

万能转换开关符号表示

上图显示了开关的档位、触头数目及接通状态,表中用“×”表示触点接通,否则为断开,由接线表才可画出其图形符号。具体画法是:用虚线表示操作手柄的位置,用有无“.”表示触点的闭合和打开状态,比如,在触点图形符号下方的虚线位置上画“.”,则表示当操作手柄处于该位置时,该触点是处于闭合状态;若在虚线位置上未画“.”时,则表示该触点是处于打开状态。

网友A:
差点把自己舌头咬掉了,话语怎么组织得那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