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通讯反馈问题请教!

楼主(2015-02-09):
我用调试助手发送变频启动命令,参数为:0A 06 20 00 00 18,变频器正常启动,反馈回来的参数校验码一样,命令正常执行。

再发送:0A 06 20 01 13 88,反馈回来的校验码也一样,变频执行频率为50hz。

以上这些多正常发送与反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我要读取变频报警代码就不正常了,我发送的代码是:0A 03 21 00 ,反馈回来的全部代码为:0A 83 04 31 08 17 ,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前面发送运行命令和频率命令时反馈回来的代码和发送的一至。为什么现在要读报警代码就不一至了呢??我用的是台达VFD-E系列变频器。还请高人指点问题错在那!谢谢!!

网友A:
反馈回来的数据帧  您先解读出来了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回来的数据帧  您先解读出来了  是什么意思?

启动停止与频率设置命令反馈回来一至说明通讯正常,现在不知道故障监测回来为什么参数不对。

网友B:
04表示驱动器无法执行你的命令,03功能码是多笔读取指令,需要你指定读取长度的,不像06是单笔写入,只要把写入内容加上就可以,所以你用0A032100执行读取的时候,后面的数据长度指定了没有?应该是0A0321000001,加上之后再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04表示驱动器无法执行你的命令,03功能码是多笔读取指令,需要你指定读取长度的,不像06是单笔写入,只要把写入内容加上就可以,所以你用0A032100执行读取的时候,后面的数据长度指定了没有?应该是0A0321000001,加上之后再试一下看看。

谢谢指点!我试一下!

楼主:
先谢谢楼上两位的指点,至于我要读取的变频器报警代码是可以正常读取了,但是随之新问题又来了,

我现在需要用什么方法去读取变频器在当前工作中有没有报警呢?我不想通过外部接线来确认变频器报警。

我现在在程序中是一直在读取变频器报警地址的代码,但是变频器其自身始终是存储着上一次的故障代码,有什么方法在一次读取故障代码后将代码用命令清除掉呢??

还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C:
H2100就是驱动器的状态,不是上次的异常,可以实时的反应驱动器的异常的,为0表示正常;不为0表示驱动器异常,异常参考异常代码对照表

网友D(2015-08-07):
引用 网友C:
H2100就是驱动器的状态,不是上次的异常,可以实时的...

 H2100   H2000 H4010这些地址参数在什么地方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