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以前好好的程序现在编译不过去了

楼主(2015-02-09):
保存的程序现在用,就是编译不过去,那位大虾帮忙啊!

楼主:
程序上传了,那位大侠帮忙看看啊

网友A:
现在没安装欧姆龙的编程软件。

建议楼主截图!

看下哪里报错。

楼主:
好多问号,以前这个程序可以下载的

网友A:
红色部分能截图清晰点吗?看不清?

网友A:
编程软件和以前的一样吗?版本?硬件组态等?

楼主:
截图不太清楚,大侠梦帮忙看看啊

网友A:
这2个地方报错了,没法转变梯形图。

如果是以前正确的程序,那就奇怪了。

网友B:
电脑闹鬼,快请巫婆神汉呀  ,男女配对才管用撒 。。。。。。

楼主:
所以觉得奇怪,我备份了几份程序,都打开,程序应该没有改动

楼主:
编程软件也装了几个版本的,还是不行

网友A:
更新下编程软件在线更新。

是否有什么丢失。或者把PLC中程序 上传下来试试。

楼主:
plc没有程序,以前的程序plc坏了

网友A:
哦 ,这样啊。

这边是否超限了,改为50试试

楼主:
还有好多问号,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可以远程看下?

你加下我QQ,个人资料里面,有

网友C:
是否带运动控制,也就是轴程序,如果有的话估计你把库程序丢了,所以出现编译不通过,如果仅仅是逻辑程序,那就是你写程序的语法有错误,或者是命名有误。。编译的时候会提醒的

楼主:
对:   是否带运动控制,也就是轴程序,如果有的话估计你把库程序... 内容的

没有运动程序,是以前保存的一个程序,有好几个备份,以前好的呢,应该没什么库

网友D:
应该是你的CPU型号不在你的编程软件支持范围,说白了还是编程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E:
梯形图语言,指令表语言混搭使用,长见识了,如果软件支持的话,问题就出在那些红色的问号了,估计得改些东西才行吧,楼主加油!

网友F:
什么指令啊 不知道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G:
我刚才看了一下CPU是欧姆龙CPM2A的

你应该是想把原来是指令表的  转换成梯形图。。。

或者你原来是其他新型号的PLC(比如:CP1H)里面上传上来的程序转换成CPM2A的。。。

有些新型号机子里面的指令CPM2A不支持,另外CPM2A的存储区没那么大。。。比如:刚才看到的那个TIM 500 DM580

t500超过了CPM2A的存储区寻址范围

另外????这个应该是不支持的指令/字符。。。可以删掉!!!

网友H:
楼上解释正确、清楚

网友I(2017-11-06):
是否有什么丢失。或者把PLC中程序 上传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