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和300的485通讯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5-02-09):
没有用过200的485通讯,据说比300要复杂些,请教大师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网友A:
这个要看你走什么协议了?

网友B:
不同协议 是不同的 关于滑块联轴器欢迎访问www.lzqcj.com

网友C(2018-09-05):
485通信只是表达了一个硬件接口,200485通信是没有隔离的,300的通信是隔离的; 真正的区别是200的通信协议是走PPI通信,而300的通信协议走的是MPI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