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lad图(超简单的。。)有问题吗

楼主(2015-02-09):
这梯形图控制一个托盘在下停10s在上停2s就这样来回运动有问题吗?为什么现场去弄的时候电机直接报废了。。。(新手第一次搞现场的东西。。)(是用gxworks2编的程序)

楼主:
还有个mc n0 m10  , mcr n0的外围程序

网友A:
是否是必须等电机停止之后再进行正转或者反转。

网友B:
程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保证你现场的接线和你程序预想的一样。假如上下限位反掉了呢?再或者电机正反转和你想的相反呢?你分析一下会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