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梯形图指令如何解读?不可能啊?

楼主(2015-02-09):
Q13.3接通为 1   那么 自锁里面的 Q13.3 为什么不为 1 ?还有监视变量表中Q13.3为什么不为 1 ?

楼主:
各位前辈们,高手们,帮帮小弟,小弟刚刚接触,不明白啊

网友A:
是有两个Q13.3,作为同一个自锁了啊,吧你的程序合并一下用一个自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两个Q13.3,作为同一个自锁了啊,吧你的程序合并...

没明白,这样不行吗? 就是有两个Q13.3,一个是左盘,一个是右盘。左盘内侧接近开关I8.2和右盘内侧接近开关I8.5,分别控制排线的向外运动Q13.3。 这样可以不??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啥意思?没明白? Q13.3线圈都已经输出了,接通为 1  那为什么变量表里是 0 ?我认为这个程序就是排线一直向内,只有当排线向外 Q13.3接通为1 时,排线向外,将向内的Q13.2为 0?这样解释对不对?? 还有这两个程序段92和93都带有 跳转指令,是按顺序执行吗? 程序段92执行完,是不是执行程序段93 ????谢谢您

网友C:
估计还是Q13.3重复输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还是Q13.3重复输出的问题。

啥情况?怎么重复输出了??不就是自锁程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估计还是Q13...

重复输出就是指程序其它地方还有使用Q13.3作为输出线圈。跟Q13.3作为条件和自锁没有关系。

网友D:
所谓自锁  是一种老的说法,其实就是常开触点,用到起保停电路中称其为自锁。程序中同一个常开触点是可以大量重复用的。但是线圈输出却只能是唯一的。不然CPU判断不出来。Q13.3作为输出只能是唯一。

网友E(2015-04-26):
双线圈输出违背了编程规则了

楼主(2015-08-13):
引用 网友E:
双线圈输出违背了编程规则了

不违背啊,现在车间的设备上,就是用的这个程序,可以啊,正常啊!!但就是,监视变量表里面,显示不出来。实际PLC运行可以?????

网友F(2017-01-01):
绝对双线圈了。只有这种错误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G:
双线圈吧...看看下面是不是还有复位指令存在...

网友H:
绝对双线圈了。只有这种错误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