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LC控制输出带的负载不动作?

楼主(2015-02-09):
检查PLC 输出灯是否亮
① 输出灯亮,用万用表测量实际硬件是否闭合:
a.不闭合的话,硬件问题;
b.闭合的话,请客户检查外部回路,注意我们输出需要加电源。
② 输出灯不亮,说明实际PLC 没有控制输出点动作,检查PLC 的RUN 灯是否亮,以判断程序是否运行:
a.RUN 灯如果亮,说明程序已经在运行,请客户检查程序逻辑;
b.RUN 灯如果不亮,检查ERR/ALM 状态,ERR/ALM 灯常亮,查看错误代码,排除故障,ERR/ALM 灯不亮或闪烁,
将PLC 切换到监视或者运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