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编写

楼主(2015-02-09):
用接在I0.0输入端的光电开关检测传送带上通过的产品,有产品通过时I0.0为ON,如果在10S内没有产品通过,由Q0.0发出报警信号,用I0.1输入端外接的开关解除报警。请问大家都有哪些编程方法。

网友A:
最简单不过的定时器指令

网友B:
利用定时器完成

网友C:
定时加复位,应该可以完成。

网友D:
用定时中断也可以!!!!!!!!

网友E:
估计plc不能完成这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