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谁用过这两种电磁阀,能互换吗,谢谢

楼主(2015-02-10):
各位好:

请问各位谁用过这两种电磁阀,能互换吗?

  1. MODEL:2001 P/N:2001-24F2U1B2A S/N:072310  WOODWARD

  2. MODEL:FME P/N:SA-3127 S/N:32998 24VDC  SYNCHRO-START PRODUCTS.INC

    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你的牌子的,不知是啥品牌,工作时只要几位,几通的气阀相同,基本可以;线圈电压相同。

网友B:
一楼回答正确,切实执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