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gx works2 中进行结构化编程时,fx3u可以容纳多少个pou多少个fb,fc

楼主(2015-02-10):
三菱fx3u的扩展模块和cpu之间的连接线是和模块一起卖还是另外买??

还有的就是,三菱 gx works2 中进行结构化编程时pou和fb有何区别?多个pou是不是依次执行还是条件执行?

网友A:
1、扩展模块会附带有连接线,所以不需要另外买。

2、POU,FB,FC的数量取决于程序的复杂度以及机型支持的程序空间大小。

3、只有POU才能被PLC的操作系统调用,FB是在POU中进行调用的。FX系列不支持条件执行,因此POU依次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扩展模块会附带有连接线,所以不需要另外买。2、PO...

FX3U-16系列可以用多少,在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