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软起动器是电动机起动方式的首选?

楼主(2015-02-10):
     作为应用最广泛的鼠笼型异步电动机,它采用降压起动的条件:一是电动机起动时,机械不能承受全压起动的冲击转矩;二是电动机起动时,其端电压不能满足规范要求;三是电动机起动时,影响其他负荷的正常运行。
    对于降压起动目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降压起动,一种是软起动。他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Y-Δ” 起动器和自藕降压起动器,二是磁控式软启动器,三是目前最先进最流行的电子软启动器。电子软启动器一般都是采用16位单片机进行智能化控制,他既能保证电动机在负载要求的起动特性下平滑起动,又能降低对电网的冲击,同时,还能实现直接计算机通讯控制,为自动化智能控制打下良好的基础。
    它们的造价比较是:“Y-Δ”起动器须六根出线而且故障率太高,维修费也高已不常采用,自藕方式每个千瓦40元左右,磁控的每千瓦120元左右,自藕和磁控的体积较大且故障率较高,维修费较高,电子软启动器每个千瓦在50元到100元之间,一般情况下,一台开关柜能放多台电子软启动器,节省工程造价,且故障率较低,维修费也低。所以,电子软启动器应是首选的目标。

楼主:
低压软启动器选用时应注意问题

 1、低压软启动柜电气接线与元件排列

  柜内电气元件按图示顺序排列,作到主接线简短不交叉,便于铜排连接。软启动器安装接触器右侧不受其他元件发热影响。软启动器与控制柜边壁及其他元件间距要求≥100mm,方便软启动器散热。

  2、软启动器选型

  除了技术、性能、价格比较外,还要考虑设备现场的电网容量、设备启动负荷轻重、启动频繁程度等具体条件。

  对于水泵类启动负载较轻设备,可选择功能简单、价格较低、操作方便软启动器。这类设备根据电动机额定功率,选用样本规定相同容量的软启动器就能满足需要。对于大型风机、破碎机等启动负荷比较重的设备,应该选用启动功能比较多、有限流启动功能、自身保护比较齐全的软启动器。尤其功率比较大设备(200KW以上),最好选用启动功能比较全高性能软启动器。

  3、隔离器和熔断器选择

  软启动柜中隔离电器,可以选用隔离开关也可以选用具有隔离功能塑壳断路器。小功率软启动柜宜选用隔离开关熔断器组合刀熔开关。不但起到隔离保护作用,还可以降低工程造价。隔离开关额定电流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就可以满足运行要求。

  软启动器中晶闸管浪涌焦耳积分(I2t)值有限,选用断路器做短路保护装置不能有效保护晶闸管元件。建议选用快速熔断器做短路保护装置。快速熔断器可选用aR或NGT型半导体保护熔断器。选用快速熔断器一般不用做分断能力校验,aR型熔断器额定分断能力为50KA,NGT快速熔断器分断能力为120KA,能够满足一般配电工程需要。另外熔断器还有限流功能,对晶闸管的保护要比断路器可靠。

  快速熔断器额定电流选用原则是设备启动时不会熔断,设备安装处发生最小短路电流时必须可靠熔断。具体选用时可设备负荷性质和电动机启动电流,查阅熔断器制造厂提供熔断器时间—电流特性曲线、I2t值及晶闸管I2t值进行计算选择。

网友A(2015-03-16):
变频器才是首选吧。以后是要替代软启动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