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软启动器存在的秘密所在

楼主(2015-02-10):
     我们先看看软启动的原理:其是利用固态继电器(或双向可控硅),通过移相触发(或过零触发),进行电动机的调压调速,而变频器启动电动机过程是变频调速,工作运行中可以对电动机进行正转调速、制动、反转调速、变频运行等工作。
    变频是通过改变频率来起动,它可以带载起动,不会有冲击电流,软起动是通过降低电压来起动的,起动力矩会受一定影响,有一定的冲击电流;软启动就是降压启动,只不过降压值可以连续平滑调节而以,同降压启动一样,都是以牺牲起动力矩为代价。变频器则是同时改变电压和频率,在不降低转矩的情况下,连续调节转速。
    那么问题来了,即然变频器可以调速,也可以节能,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厂家生产软启动器呢?它的发展趋向又是如何?
    1、变频器是需要调速才节能的,变频器比软启动贵多了。在不调速的场合变频器起的作用跟软启动一样的。为什么要花更多的人民币作同样的事情呢?
    2、软启动器容易国产化,性能稳定,价格比变频器低很多!!所以软启动器在国内还有生存空间。
    3、变频器的价格比软启动器要高的同时,带反馈的变频器更高。如:在特殊场合,如负载率小于1/3时,又有反馈能量时,用软起动器成本就特低。大功率变频,变工频还是工变频,先切在断的方式对变频器来说实现起来成本较高。有不同步和相位差的问题;软起的双向可控硅模块实现起来要容易多。
    软启动器是对大功率电机使用的用来减少启动时大电流对电机,电网冲击。它的工作原理是在其特定的启动时间里从0V加到全压从而完成电机的启动过程;变频器是改变输出电源的频率实现电机的转速调整,它一般情况下是用在要求变速的设备上的,当然它也能实现电机的正常启动过程。
  为什么还要有软启动器呢?因为大功率电机设备上不需要变速,为了启动过程更好的减少对电机设备和电网的损害而使用(如:大功率的风机,水泵等)。同时同功率的软启动器的价格要比变频器少得多。

网友A:
写的不错,大多数软启动器里面是可控硅,国产的器件

网友B:
长知识了,学习学习。

网友C(2015-03-16):
我们的软启动器里面就用的是可控硅。

网友D(2018-04-09):
软启动的应用场合还是很多的,许多地方没必要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