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段SCL代码

楼主(2015-02-10):
请问各路大神,为什么这段代码不能实现Q0.0,Q0.1,Q0.2循环点亮,现在只顺序亮一次就不亮了。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刚学习SCL,不懂,请大神们指导指导

网友A:
定时器没有复位,TEMP1,TEMP2,TEMP3始终为ON,从而导致Q0.0~Q0.2不断的在0~1之间变化。

建议您以秒脉冲+计数的方式进行延时。

例如下列例程:

ORGANIZATION_BLOCK OB1

VAR_TEMP

    // Reserved

    info : ARRAY[0..19] OF BYTE;

    // Temporary Variables

    Step:INT;

    currentTime:S5TIME;

    delayTime:INT;

END_VAR

    currentTime:=S_ODT(T_NO:=T0,

                          S:=NOT M0.0,

                         TV:=T#1S,

                          Q:=M0.0 );

    IF I0.0 THEN

        Step:=1;

        Q0.0:=FALSE;

        Q0.1:=FALSE;

        Q0.2:=FALSE;

        delayTime:=0;

        END_IF;

    CASE Step OF

        1 : Q0.0:=TRUE;

            IF M0.0 THEN

                IF delayTime=3 THEN

                    Step:=2;

                    delayTime:=0;

                    Q0.0:=FALSE;

                ELSE

                    delayTime:=delayTime+1;

                END_IF;

            END_IF;

         2 : Q0.1:=TRUE;

             IF M0.0 THEN

                IF delayTime=1 THEN

                    Step:=3;

                    delayTime:=0;

                    Q0.1:=FALSE;

                ELSE

                    delayTime:=delayTime+1;

                END_IF;

            END_IF;

          3: Q0.2:=TRUE;

             IF M0.0 THEN

                IF delayTime=2 THEN

                    Step:=1;

                    delayTime:=0;

                    Q0.2:=FALSE;

                ELSE

                    delayTime:=delayTime+1;

                END_IF;

            END_IF;

      END_CASE;

END_ORGANIZATION_B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没有复位,TEMP1,TEMP2,TEMP3始终...

谢了,用SCL写逻辑要这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