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AB遇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02-10):
如题,在学AB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盼高手解答。
1,rslogix5000版本问题:客户那有一正在运行的系统,说是16版本的,此处16版本是不是指cpu的版本?用我电脑上的19版本的软件能上传下载吗?cpu的版本与电脑上软件版本如何对应?什么情况需要刷版本,是刷电脑软件版本还是cpu版本?

2,远程操作监控问题:controllogix的cpu网络貌似很强大,客户现场有一系统用5561,说是在美国老外可以监控、修改plc中的程序,一直搞不懂是如何实现的?是不是要把现场cpu中以太网模块连一根线到平时上网用的路由器上?据说西门子也有这个功能。

3,请问rslogix5000软件与studio5000软件有和区别?

4,请问用ME做触摸屏的程序时,屏上的开关如何与plc中地址对应?比如在屏上做一个启动按钮,如何将其地址赋为I0:0/0? 哪位大神有factory talk view studioME的中文资料或视频?

4,请问rsview32与factory talk view studio有什么区别!???另外SE与ME到底有何区别,貌似很多地方都用panel view plus的屏, 用的是factory talk view studio的ME

5,请问slc500的模拟量如何编程,请问谁有slc500的中文资料或视频,跪求

小白一个,感觉ab入手好难,不知哪位能给指导下,非常感谢!!!

网友A:
16版是5000的  应该上传下载

网友B:
1,软件主版本必须与硬件主版本一致

2,现在大部分PLC都可以实现这一功能

3,v21及以后的版本叫studio

4,在connections选项连接到相应的tag

中文资料官网有

5,rsview32用于PC,老了,后者用于PC和HMI

6,可对模拟量直接编程,也可用SCP等指令转换成工程量再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