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故障

楼主(2015-02-10):
带电插拔编程电缆,是不是通讯口会坏啊,今天这样,结果故障了,电缆是不带隔离的。

网友A:
会哦!我以前也遇到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只能说你肯定用了三寨电缆

网友C:
这个不容许带电插拔是官方再三叮嘱的啊!

网友D:
西门子200PLC通信口是不带隔离的。

网友E:
正版的应该没事,最好不要带电插拔

网友F(2018-09-05):
热拔插肯定会容易导致击穿通信口,使用隔离的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