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出现报错

楼主(2015-02-11):
大家好: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PLC模块XBM-DR16S配套2块XBL-EMTA通信模块,原PLC模块损坏,故更换PLC模块,版本由V1.9替换为V3.4之后,把原来的程序及通信程序下载之后,再进行enable link,就出现P2P参数设定错误,其它条件都没变,程序还是原来的程序,通信模块的版本为V1.2,请问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5-05-07):
就凭一张图片怎么可能知道问题所在呢??楼主不妨将程序上传或许可以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B(2015-11-11):
下载的时候要选择你要下载内容,不能都下

网友C(2017-08-23):
可能是软件版本问题,在P2P里面设置下就好了